[MDK] sct分散加载文件疑问

楼主(2023-03-09):
通常看到的是以下这两种:
.ANY (+RW +ZI) 匹配任意文件的数据段。
.ANY (+RO) 匹配任意文件的代码段和只读数据。

.ANY (+XO)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
对应的这个代码

网友A:
.ANY (+XO)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使用?
我们的IC是这么用的:
在ROM的开头有一段Bootloader,里面放了安全相关的代码,这部分代码是配置成“Execute-only”的。这样这段代码中就不会有数据访问,只有指令访问。在CM4上,指令访问和数据访问走的是不同的Bus(I-BUS,D-BUS)。
Designer只需要在设计bus的时候,屏蔽Bootloader区域的D-Bus访问即可。比如可以设计成D-Bus访问返回随机数据、无效数据。
经过这样设计,End User就无法用调试器单步跟踪指令,来分析我们Code的运行流程、破解安全机制了。

网友:
execute-only (XO) sections
read-only variables are placed in RO data sections, writable variables are placed in RW data sections.

出处:《Arm Compiler armlink User Guide》

网友:
XO 代表 eXecute Only,一般即代码段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