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关于操作系统中,对全局变量的访问,应该如何加锁问题?

楼主(2023-03-09):
请问一下,操作系统中,对于不可避免的全局变量的访问,应该如何加锁?

网友A:
任务之间的话,开关调度器。
还有中断的话,得开关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之间的话,开关调度器。
还有中断的话,得开关中断了

除了加锁这种,还有没有其他处理共享全局变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加锁这种,还有没有其他处理共享全局变量的方法?

互斥信号量。

网友B:
实际上操作变量的速度很快的,直接关开中断就行了。但像一些通讯的外设比如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包需要操作的时候可能时间就比较长,用互斥锁做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操作变量的速度很快的,直接关开中断就行了。但像一些通讯的外设比如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包需要操作的时 ...

好的,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