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急,请教STM32H750VBT6如何用片内flash做boot和APP?

楼主(2023-03-09):
最近项目上碰到一个问题。芯片用的STM32H750VBT6,片内flash只有一个扇区,128KB;bootloader升级写入flash时会擦除整个片区。bootloader程序也没法运行了。APP程序只有65K,有没有一个办法让bootloader和APP都放到片内flash上?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可以,APP上电后加载到RAM运行。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APP上电后加载到RAM运行。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 ...

硬汉哥,我不太理解。为什么APP在ram上运行就解决了bootloader升级时会擦除整个flash,而不影响bootloader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不太理解。为什么APP在ram上运行就解决了bootloader升级时会擦除整个flash,而不影响bootloade ...

在RAM运行的话,就可以用不到你的Flash了,此时你就可以随意对其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AM运行的话,就可以用不到你的Flash了,此时你就可以随意对其进行操作。

您的意思是APP和IAP做成一个程序吗?APP接收了数据直接写入到flash上然后重启就可以了?  还是把boot做成RAM运行,升级的时候先进入RAM,先把原来的bootloader读出来,然后重新写进入,再写入APP?

楼主:
您的意思是APP和boot是一个程序,收到更新后写入flash,重启就可以了?   还是boot是一个程序,APP是一个程序,收到更新命令后进入boot,boot在RAM上运行,然后对flash进行操作。先读出boot,再写入boot,最后写入app重启。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吗?不区分boot和APP,APP运行的时候收到更新直接对flash操作,重启之后就进入新的APP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RAM运行的话,就可以用不到你的Flash了,此时你就可以随意对其进行操作。

这种方式,如果操作flash的时候掉电了是不是就成砖头了

网友C:
可不可以这么解决,芯片复位,运行在内部flash的bootloader,将内部flash中的App复制到RAM中,然后跳转到RAM中的App。
升级的时候,RAM中的App将flash的bootloader复制出来,擦除flash,写入复制的bootloader,写入新的App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这么解决,芯片复位,运行在内部flash的bootloader,将内部flash中的App复制到RAM中,然后跳转到RA ...

您的意思就是在APP中进行flash的操作吧?boot的作用仅是复制APP到r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这么解决,芯片复位,运行在内部flash的bootloader,将内部flash中的App复制到RAM中,然后跳转到RA ...

可以,总体思路就是加载到RAM运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APP和boot是一个程序,收到更新后写入flash,重启就可以了?   还是boot是一个程序,APP是一个程 ...

后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如果操作flash的时候掉电了是不是就成砖头了

对,有这么个问题,有必要做个简单的启动代码,启动APP更新前,优先将其复制到可以外置纽扣电池供电的RAM区,然后设置芯片上电启动地址设置到这里。防止意外断电重新上电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有这么个问题,有必要做个简单的启动代码,启动APP更新前,优先将其复制到可以外置纽扣电池供电的RAM ...

感觉还是外挂一个存储器放App固件是最好的,擦除bootloader的扇区风险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外挂一个存储器放App固件是最好的,擦除bootloader的扇区风险太大了

放到外挂flash中对运行速度有影响吗?

楼主:
有没有相似案例的链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STM32H750VBT6和STM32H7B0VBT6,内部FLASH不是实际有2MB可用吗?我以前在咱们论坛上看到过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似案例的链接分享一下。谢谢

这个还真有一个。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748&fromuid=58

网友(2023-05-31):
stm32H7B0的内部flash,实测有2M空间的,可以修改下加载算法文件,直接用内部flash完成。

网友D(2024-10-24):
引用 网友A:
在RAM运行的话,就可以用不到你的Flash了,此时你就可以随意对其进行操作。

擦了后断电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擦了后断电就好玩了

对,RAM里面刷固件有这个问题,得弄个双备份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