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open flash loader 操作SD/SDIO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09):
看了硬汉哥的flashloader例子后,认为flash loader为按照规定的方式写接口便于jlink等工具调用,就实现了通过jlink烧录外部存储器的功能。
但目前flashloader均用在nor flash上,现在想更改flashloader实现烧录emmc,我理解只需要调用对应的接口即可。于是在init接口里面调用了SDMMC的初始化。
使用硬汉哥的demo写完后,使用jlink执行,发现无法初始化的步骤不能成功。
由于flashloader不知道怎么调试,所以我又更改成RAM运行的方式进行调试,发现程序能够正确初始化,读写EMMC。

note:
1、整个flashloader流程是对的, 把对应接口直接返回成功,flashloader能够正确运行
2、我有注意在初始化前清除bss数据
3、hal_delay那些我也改过,没有用到中断。

所以请教下大家,是否有类似经验,求指导一下,或者应该如何下手排查?
谢谢大家了。
有没提到的点我可以及时补充

网友A:
非常抱歉,都忘了回复了。

这个ST的H750DK版本还有个eMMC的烧写算法例子,不知道给例子没,算法文件一定有的。

制作MDK的算法文件,用MDK下载eMMC/S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都忘了回复了。

这个ST的H750DK版本还有个eMMC的烧写算法例子,不知道给例子没,算 ...

多谢硬汉哥指导,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都忘了回复了。

这个ST的H750DK版本还有个eMMC的烧写算法例子,不知道给例子没,算 ...

硬汉哥,你说的这个demo是SDIO的吗?我找到一个nand flash的loader 例子,是FMSC接口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说的这个demo是SDIO的吗?我找到一个nand flash的loader 例子,是FMSC接口的,不知道是不是你 ...

楼主:
结案下班,整体思路正确,因为硬件设计需要拉高一个引脚,但程序里面无法拉高导致无法成功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