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X] netxduo UDP 客户端问题

楼主(2023-03-10):
看了硬汉大佬的实例,netxduo UDP客户端怎们实现的没不明白,至少我测试没有通过,笔记本开启UDP 服务端,stm32主板开启UDP 客户端(实际还是UDP的那个示例) 根本不知道怎们链接,路过的大佬或者有经验的大佬赏脸看看怎们修改

网友A:
你的测试环境TCP跑的通不。

然后测试UDP不行的话,找两台电脑都使用网络助手,网线连接,看看能正常通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环境TCP跑的通不。

然后测试UDP不行的话,找两台电脑都使用网络助手,网线连接,看看能正常通信 ...

TCP 是通的,他这个是不是要开启 宏命令 是我没打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CP 是通的,他这个是不是要开启 宏命令 是我没打开吗

原始的例子测试通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例子测试通过了吗

TCP用的你的示例,测试没问题,但UDP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CP用的你的示例,测试没问题,但UDP不行

帮你再次测试了下,没问题,记得看操作说明即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