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H7B0串口1DMA方式求助???

楼主(2023-03-10):
H7B0串口1DMA方式求助???DMA中断收不到数据??????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ALIGN_32BYTES(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2"))) uint8_t USART1_RX_BUF[USART1_DMA_RX_BUFFER_MAXIMUM]) = "ARM";

网友A:
MPU/Cache问题主要影响串口数据一致性,但不影响DMA串口的正常工作,如果完全没有收到数据是不正常的。

你的DMA时钟在DMA配置之前优先级配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Cache问题主要影响串口数据一致性,但不影响DMA串口的正常工作,如果完全没有收到数据是不正常的。

...

谢谢,DMA时钟有,cubemx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DMA时钟有,cubemx配置的

接收的RAM空间整准了,看下Map文件,是不是给设置到0x2000 0000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RAM空间整准了,看下Map文件,是不是给设置到0x2000 0000里面了。

谢谢,汉哥,找到问题了,cubemx配置的工程,DMA时钟放得位置不对,巨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汉哥,找到问题了,cubemx配置的工程,DMA时钟放得位置不对,巨坑;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配置ADC的DMA传输,DMA的时钟开启的代码生成在了ADC初始化后面了,这个算是Cubemx的老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