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互斥锁

楼主(2023-03-11):
情况1:vTask1  优先级1 ;vTask2  优先级2

疑问:1:如果是 task2 先获取互斥资源,执行完毕后释放互斥资源后,没有延时进行阻塞,这样是不是 task1 就没有机会执行了?
         2:使用互斥锁进行延时阻塞是必须的吗?还有其它方式吗?

网友A:
1、对
2、你是说的take函数的获取等待? 不是必须的,你可以设置指定等待时间,然后通过返回值判断是否资源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
2、你是说的take函数的获取等待? 不是必须的,你可以设置指定等待时间,然后通过返回值判断是否资 ...

这个延迟函数,是必须的吗?或者可以换成什么方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延迟函数,是必须的吗?或者可以换成什么方式呢?

这个可以不需要,根据自己的应用加,只要不是高优先级任务一直霸占CPU权限就行,加这个是为了释放CPU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