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07IGT6通过SPI读取ADS1220温度

楼主(2023-03-11):
ADS1220内部电压基准进行热电偶电压测量,而使用板载温度传感器进行冷端补偿 (CJC) 测量。ADC 的两个通道用于两个K 型热电偶,温度测量范围为 –270°C 至 1370°C

如果温度测量范围是−270°C 至 1370°C,那么 K 型热电偶具有大约 −6.5mV 至 +55mV 的范围。该范围用于最大化测量的分辨率(考虑 ADC 的满量程范围)
另外:如果想测量-2.000mv~+5.123mv,使用ADS1220可以实现么。如果不能求大神推荐一个。
1,我想使用ADS1220是否可以测量到以上电压?
2,我看手册需要外部接基准电压。于是,我想给电路里面加+2.5V和-2.5V。这样就可以测量到负电压了。形成差分测量。
+2.5V和-2.5V,实现原理如下:
   1, 使用tps65130得到+15V和-15V,再使用电阻分压得到。+5V和-5V。
   2, ref3125+OPA703得到+2.5V和-2.5V,共给ADS1220.
相关原理图如下:

以下,是我参考高手给的温控采集电路图。

网友A:
看了下,这个也是24bit,我们测试过ADS1256,这个测量可以uV级的

1、H7-TOOL直接驱动ADS1256测量0V的抖动是uV级别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326

2、STM32H7的BSP驱动教程发布ADS1256章节,8通道24bit ADC(2021-11-2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8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个也是24bit,我们测试过ADS1256,这个测量可以uV级的

1、H7-TOOL直接驱动ADS1256测量0V的抖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