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应用] MCU接PC,获取PC的IP地址

楼主(2023-03-13):
MCU通过交换机直接接PC,有没有好的方案直接获取到PC的IP地址用来通信?

网友A:
电脑端是否有对应的软件用于通信,如果有的话,搞个UDP广播就行,响应的回复下自己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是否有对应的软件用于通信,如果有的话,搞个UDP广播就行,响应的回复下自己的IP地址。

没有,自己搞一套也可以。但是UDP会不会稳定性不好导致有时候寻址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