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3和755区别在哪,有人懂吗

楼主(2023-03-13):
STM32H753和755区别在哪,有人懂吗

网友A:
打开STM32CubeMX,按照图中所示选择,可以比ST家的MCU,也可以比较其他好几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STM32CubeMX,按照图中所示选择,可以比ST家的MCU,也可以比较其他好几家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