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哪位用过jlink连接过多核芯片?

楼主(2023-03-14):
如题,现在用的是jlink v11,软件版本为7.56d,不知这个版本能否直接识别出多核的core来,原来的软件需要写脚本来识别其他的核,脚本现在还不会写,哪位用7.56d附近的版本连接过多核芯片,指点一下,谢谢先

楼主:
谢谢硬汉哥

有能连接的多核开发板或评估板也行,我买一个连着试试看

网友A:
连过Renesas的双核芯片,在厂家技术支持和文档支持下,和单核差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

有能连接的多核开发板或评估板也行,我买一个连着试试看

我连接过LPC4337,可以分别连接它的M4跟M0,连接时好像会有两个核心,KEIL里选中那个就是仿真哪个

网友C:
可以参考AN5286“STM32H7x5/x7 dual-core microcontroller debugging”

网友D:
在jlink commander命令行里可以通过 exec 指令设置 AHB 和 APB 的 access port index,来指定调试器的访存和调试通路。exec所执行的指令,也叫 jlink command string 。举个例子:
exec CORESIGHT_SetIndexAHBAPToUse = 1
exec CORESIGHT_SetIndexAPBAPToUse = 2

其中AHB一般是访存通路,APB是调试通路。具体index要设成几,可以参考你需要调试的芯片的设计文档。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调试AMP系统下你指定的某个核,比如core #0,或者core #1。

另外jlink commander在connect的时候一般会把coresight的rom table给扫出来,不知道具体该设成几的话,你可以根据log打印的几个入口挨个试一下。
如果是SMP系统,据我所知jlink的支持好像相当一般,更详细的也不太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jlink commander命令行里可以通过 exec 指令设置 AHB 和 APB 的 access port index,来指定调试器的访存 ...

感谢

我现在就是在调试smp的cortex-m33,2个ap都识别出来了,但是无法选择连接那个ap,我用的你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AN5286“STM32H7x5/x7 dual-core microcontroller debugging”

谢谢,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过Renesas的双核芯片,在厂家技术支持和文档支持下,和单核差别不大

是的,调试时无明显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连接过LPC4337,可以分别连接它的M4跟M0,连接时好像会有两个核心,KEIL里选中那个就是仿真哪个

谢谢,方便用jlink commander连接下,发下lo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jlink commander命令行里可以通过 exec 指令设置 AHB 和 APB 的 access port index,来指定调试器的访存 ...

使用ahb配置成0,1的log如下,配置成2提示无法连接

网友:
我用jlink edu,版本忘记了,8,9,10?可能。是可以识别多核。jlink命令行可以选择器件,然后设置位置,一个IRlen,一个position。

网友(2023-07-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