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IGT6串口DMA控制器发送问题_C语言处理方式

楼主(2023-03-15):
目的:通过芯片上的串口3DMA控制器,进行发送Ascii码给电脑进行通信。类似像AT指令一样。

问题:1,使用了DMA控制器发送串口,不能使用printf("PFSET_%d\r", OutputPowerSet);
       2,使用DMA控制器,发送PFSET_XXXX[CR],其中XXXX就是变量里面内容。应该怎么实现呢?
以下是发送固定报文,已经实现了。请参考。
        #define  StringCommand_RF_ON "RFON"//RF_ON命令

        Usart3_SendByteCount=5;
        USART3_DMA_Send((uint8_t*)StringCommand_RF_ON"\r",Usart3_SendByteCount);

请教问题,如何实现PFSET_XXXX[CR],其中XXXX就是变量里面内容。因为PFSET_是固定的报文。XXXX是Integer变量,后面还有一个[CR]即换行命令
像这样的命令还有20多条,想请教函数。以及实现思路。

网友A:
开个缓冲,比如100字节,这个缓冲可以存储最大AT字符串。

每次发送前清理,填充数据,strlen求长度,dma发送即可

网友:
#define printf_dma(fmt,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3, huartx.pTxBuf, sprintf((char *)huartx.pTxBuf, fmt, ##__VA_ARGS__))

网友B:
#define printf_dma(fmt,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3, huartx.pTxBuf, sprintf((char *)huartx.pTxBuf, fmt, ##__VA_ARGS__))

注意 huartx.pTxBuf 缓冲区的大小,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愉快的像使用printf一样了

printf_dma("PFSET_%d\r\n", OutputPower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缓冲,比如100字节,这个缓冲可以存储最大AT字符串。

每次发送前清理,填充数据,strlen求长度,dma ...

谢谢,大哥思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printf_dma(fmt,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3, huartx.pTxBuf, sprintf((char *)huartx.p ...

好的,大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