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如何限制TCP服务器只能连接一个客户端

楼主(2023-03-15):
LwIP如何限制TCP服务器只能连接一个客户端?
使用tcp调试助手连接服务器,发现使用相同的端口,都能连上(如下图);但是只有一个是可以用的,请问如何限制tcp客户端数量,下面是我的tcp服务器代码。

static void Tcp_Server_Rs485_2( void *thread_param )
{
	err_t err = ERR_OK;
	struct netbuf *recvbuf;
    void *data = NULL;
    uint16_t len = 0;

	tcpconn485_2 = netconn_new( NETCONN_TCP );
    netconn_bind( tcpconn485_2, IPADDR_ANY, Net_Info.Port[2] );
    netconn_listen( tcpconn485_2 );

	for( ;; )
	{
		err = netconn_accept( tcpconn485_2, &newconn485_2 );

		if( err == ERR_OK )
        {
			usart_enable( UART3 );
			comClearTxFifo( COM3 );
			newconn485_2->recv_timeout = 5;
			for( ;; )
			{
				if( ( err = netconn_recv( newconn485_2, &recvbuf ) ) == ERR_OK )
                {
                    do
                    {
                        netbuf_data( recvbuf, &data, &len );
						comClearRxFifo( COM3 );
						comSendBuf( COM3, data, len );

                    } while( netbuf_next( recvbuf ) >= 0 );

                    netbuf_delete( recvbuf );
                }
				else if( err == ERR_TIMEOUT )
				{
					if( NetCable_STATUS == 0 )
						goto __RS485_SVR2_DESTROY;
				}
				else
				{
__RS485_SVR2_DESTROY:
                    netbuf_delete( recvbuf );
					netconn_close( newconn485_2 );
					while( ERR_OK != netconn_delete( newconn485_2 ) )
					{
						vTaskDelay( 1 );
					}
					usart_disable( UART3 );
                    break;
				}
			}
		}
        else
        {
            netbuf_delete( recvbuf );
            netconn_close( newconn485_2 );
            while( ERR_OK != netconn_delete( newconn485_2 ) )
            {
                vTaskDelay( 1 );
            }
            usart_disable( UART3 );
        }
	}
}

楼主:
测试图片,图片中新建了5个客户端,都连上了tcp服务器。

网友A:
TCP是面向对象的一对一连接,你这个可以连接5个说明有对应的配置项,设置除了监听TCP占用一个外,还有5个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是面向对象的一对一连接,你这个可以连接5个说明有对应的配置项,设置除了监听TCP占用一个外,还有5个可 ...

其实可以连接的不只有5个,还可以连好几个。任务就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一个连接能工作,其他的连接,如果发送数据,因为没有释放数据,会卡死。MEMP_NUM_TCP_PCB_LISTEN设为1,也还是能连好多个。
/**
  ******************************************************************************
  * @file    lwipopts.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0
  * @date    31-July-2013
  * @brief   lwIP Options Configuration.
  *          This file is based on Utilities\lwip_v1.4.1\src\include\lwip\opt.h
  *          and contains the lwIP configuration for the STM32F4x7 demonstration.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3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url]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url]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ifndef __LWIPOPTS_H__
#define __LWIPOPTS_H__

/**
 * SYS_LIGHTWEIGHT_PROT==1: if you want inter-task protection for certain
 * critical regions during buffer allocation, deallocation and memory
 * allocation and deallocation.
 */
#define SYS_LIGHTWEIGHT_PROT    1

/**
 * NO_SYS==1: Provides VERY minimal functionality. Otherwise,
 * use lwIP facilities.
 */
#define NO_SYS                  0

/**
 * NO_SYS_NO_TIMERS==1: Drop support for sys_timeout when NO_SYS==1
 * Mainly for compatibility to old versions.
 */
#define NO_SYS_NO_TIMERS        0

/* ---------- Memory options ---------- */
/* MEM_ALIGNMENT: should be set to the alignment of the CPU for which
   lwIP is compiled. 4 byte alignment -> define MEM_ALIGNMENT to 4, 2
   byte alignment -> define MEM_ALIGNMENT to 2. */
#define MEM_ALIGNMENT           4

/* MEM_SIZE: the size of the heap memory. If the application will send
a lot of data that needs to be copied, this should be set high. */
#define MEM_SIZE                ( 128 * 1024 )

/* MEMP_NUM_PBUF: the number of memp struct pbufs. If the application
   sends a lot of data out of ROM (or other static memory), this
   should be set high. */
#define MEMP_NUM_PBUF           40
/* MEMP_NUM_UDP_PCB: the number of UDP protocol control blocks. One
   per active UDP "connection". */
#define MEMP_NUM_UDP_PCB        20
/* MEMP_NUM_TCP_PCB: the number of simulatenously active TCP
   connections. */
#define MEMP_NUM_TCP_PCB        40
/*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the number of listening TCP
   connections. */
#define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1
/* MEMP_NUM_TCP_SEG: the number of simultaneously queued TCP
   segments. */
#define MEMP_NUM_TCP_SEG        40
/* MEMP_NUM_SYS_TIMEOUT: the number of simulateously active
   timeouts. */
#define MEMP_NUM_SYS_TIMEOUT    20
/* MEMP_NUM_NETCONN: the number of NETCONN struct. */
#define MEMP_NUM_NETCONN        20
/* MEMP_NUM_NETBUF: the number of struct netbufs.
   (only needed if you use the sequential API, like api_lib.c) */
#define MEMP_NUM_NETBUF         40
/* MEMP_MEM_MALLOC: Use mem_malloc/mem_free instead of
   the lwip pool allocator. */
#define MEMP_MEM_MALLOC			1
/* MEM_LIBC_MALLOC: Use C Library. */
#define MEM_LIBC_MALLOC			0

/* ---------- Pbuf options ---------- */
/* PBUF_POOL_SIZE: the number of buffers in the pbuf pool. */
#define PBUF_POOL_SIZE          20
/* PBUF_POOL_BUFSIZE: the size of each pbuf in the pbuf pool. */
#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1600

/* ---------- TCP options ---------- */
#define LWIP_TCP                1
#define TCP_TTL                 255

/* Controls if TCP should queue segments that arrive out of
   order. Define to 0 if your device is low on memory. */
#define TCP_QUEUE_OOSEQ         0

/* TCP Maximum segment size. */
#define TCP_MSS                 (1500 - 40)	  /* TCP_MSS = (Ethernet MTU - IP header size - TCP header size) */

/* TCP sender buffer space (bytes). */
#define TCP_SND_BUF             ( 4 * TCP_MSS )

/*  TCP_SND_QUEUELEN: TCP sender buffer space (pbufs). This must be at least
  as much as (2 * TCP_SND_BUF/TCP_MSS) for things to work. */

#define TCP_SND_QUEUELEN        ( 4 * TCP_SND_BUF / TCP_MSS )

/* TCP receive window. */
#define TCP_WND                 ( 16 * TCP_MSS )

/* The TCP timer interval in 250 milliseconds. */
#define TCP_TMR_INTERVAL         		5

/* LWIP_SO_RCVTIMEO==1: Enable receive timeout for sockets/netconns and SO_RCVTIMEO processing. */
#define LWIP_SO_RCVTIMEO 				1

/* LWIP_SO_SNDTIMEO==1: Enable send timeout for sockets/netconns and SO_SNDTIMEO processing. */
#define LWIP_SO_SNDTIMEO				1

/* ---------- ICMP options ---------- */
#define LWIP_ICMP                       1

/* ---------- DHC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DHCP to 1 if you want DHCP configuration of
   interfaces. DHCP is not implemented in lwIP 0.5.1, however, so
   turning this on does currently not work. */
#define LWIP_DHCP               0

/* ---------- UDP options ---------- */
#define LWIP_UDP                1
#define UDP_TTL                 255

/* ---------- Statistics options ---------- */
#define LWIP_STATS 0
#define LWIP_PROVIDE_ERRNO 1

/* ---------- link callback options ---------- */
/* LWIP_NETIF_LINK_CALLBACK==1: Support a callback function from an interface
 * whenever the link changes (i.e., link down)
 */
#define LWIP_NETIF_LINK_CALLBACK        1
/*
   --------------------------------------
   ---------- Checksum options ----------
   --------------------------------------
*/

/*
The STM32F4x7 allows computing and verifying the IP, UDP, TCP and ICMP checksums by hardware:
 - To use this feature let the following define uncommented.
 - To disable it and process by CPU comment the  the checksum.
*/
//#define CHECKSUM_BY_HARDWARE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 CHECKSUM_GEN_IP==0: Generate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outgo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IP                 0
  /* CHECKSUM_GEN_UDP==0: Generate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outgo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UDP                0
  /* CHECKSUM_GEN_TCP==0: Generate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outgo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TCP                0
  /* CHECKSUM_CHECK_IP==0: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IP               0
  /* CHECKSUM_CHECK_UDP==0: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UDP              0
  /* CHECKSUM_CHECK_TCP==0: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TCP              0
  /* CHECKSUM_CHECK_ICMP==0: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ICM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ICMP               0
#else
  /* CHECKSUM_GEN_IP==1: Generate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outgo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IP                 1
  /* CHECKSUM_GEN_UDP==1: Generate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outgo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UDP                1
  /* CHECKSUM_GEN_TCP==1: Generate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outgo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TCP                1
  /* CHECKSUM_CHECK_IP==1: Check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incoming I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IP               1
  /* CHECKSUM_CHECK_UDP==1: Check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incoming UD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UDP              1
  /* CHECKSUM_CHECK_TCP==1: Check checksums in software for incoming TC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CHECK_TCP              1
  /* CHECKSUM_CHECK_ICMP==1: Check checksums by hardware for incoming ICMP packets.*/
  #define CHECKSUM_GEN_ICMP               1
#endif

/*
   ----------------------------------------------
   ---------- Sequential layer options ----------
   ----------------------------------------------
*/
/**
 * LWIP_NETCONN==1: Enable Netconn API (require to use api_lib.c)
 */
#define LWIP_NETCONN                    1

/*
   ------------------------------------
   ---------- Socket options ----------
   ------------------------------------
*/
/**
 * LWIP_SOCKET==1: Enable Socket API (require to use sockets.c)
 */
#define LWIP_SOCKET                     1

/*
   ---------------------------------
   ---------- OS options ----------
   ---------------------------------
*/

#define DEFAULT_UDP_RECVMBOX_SIZE       20
#define DEFAULT_TCP_RECVMBOX_SIZE       100
#define DEFAULT_ACCEPTMBOX_SIZE         20
#define DEFAULT_THREAD_STACKSIZE        1024

#define TCPIP_THREAD_NAME              "lwip"
#define TCPIP_THREAD_STACKSIZE          8192
#define TCPIP_MBOX_SIZE                 500
#define TCPIP_THREAD_PRIO               31

//#define IPERF_SERVER_THREAD_NAME            "iperf_server"
//#define IPERF_SERVER_THREAD_STACKSIZE        1024
//#define IPERF_SERVER_THREAD_PRIO             0

//#define BLOCK_TIME			                250
//#define BLOCK_TIME_WAITING_FOR_INPUT	( ( portTickType ) 100 )

/*
   ----------------------------------------
   ---------- Lwip Keep Alive -------------
   ----------------------------------------
*/
#define LWIP_TCP_KEEPALIVE				( 1 )
#define TCP_KEEPIDLE_DEFAULT			( 3000UL )
#define TCP_KEEPINTVL_DEFAULT			( 1000UL )
#define TCP_KEEPCNT_DEFAULT				( 3UL )
//#define TCP_MAXIDLE						( LWIP_KEEPCNT_DEFAULT * LWIP_KEEPINTVL_DEFAULT )

/*
   ----------------------------------------
   ---------- Lwip Debug options ----------
   ----------------------------------------
*/
//#define LWIP_DEBUG                      1

#endif /* __LWIPOPTS_H__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 Copyright (c) 2001-2003 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 SHALL THE AUTHOR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 OF SUCH DAMAGE.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lwIP TCP/IP stack.
 *
 * Author: Adam Dunkels <[email]adam@sics.se[/email]>
 *
 */
//#ifndef __LWIPOPTS_H__
//#define __LWIPOPTS_H__

//#define TCPIP_MBOX_SIZE				 6

//#define TCPIP_THREAD_NAME               "tcp/ip"
//#define TCPIP_THREAD_STACKSIZE          1500
//#define TCPIP_THREAD_PRIO               3

//#define DEFAULT_THREAD_STACKSIZE        1500
//#define DEFAULT_THREAD_PRIO             3

//#define ETH_PAD_SIZE 										2
//#define LWIP_TCPIP_CORE_LOCKING         0 ///TODO Initialize mutex

////#define LWIP_DEBUG
////#define DBG_TYPES_ON                    0xff

//#define ETHAR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NETIF_DEBUG                     LWIP_DBG_ON
//#define PBUF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API_LIB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API_MSG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OCKETS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CM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GM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NE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P_REASS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RAW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MEM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MEM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YS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INPU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FR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RTO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CWND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WND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OUTPU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RS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QLEN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UD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I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PP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LI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DHC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AUTOI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NMP_MSG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NMP_MIB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DNS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LWIP_NOASSERT                   0

///**
// * SYS_LIGHTWEIGHT_PROT==1: if you want inter-task protection for certain
// * critical regions during buffer allocation, deallocation and memory
// * allocation and deallocation.
// */
//#define SYS_LIGHTWEIGHT_PROT            1

///*
//   ------------------------------------
//   ---------- Memory options ----------
//   ------------------------------------
//*/

///**
// * MEM_ALIGNMENT: should be set to the alignment of the CPU
// *    4 byte alignment -> #define MEM_ALIGNMENT 4
// *    2 byte alignment -> #define MEM_ALIGNMENT 2
// */
//#define MEM_ALIGNMENT                   4

///** STF (9*1024)
// * MEM_SIZE: the size of the heap memory. If the application will send
// * a lot of data that needs to be copied, this should be set high.
// */
//#define MEM_SIZE                        (8*1024)

///*
//   ------------------------------------------------
//   ---------- Internal Memory Pool Sizes ----------
//   ------------------------------------------------
//*/
///** STF 40
// * MEMP_NUM_PBUF: the number of memp struct pbufs (used for PBUF_ROM and PBUF_REF).
// * If the application sends a lot of data out of ROM (or other static memory),
// * this should be set high.
// */
//#define MEMP_NUM_PBUF                   20

///** STF 8
// * MEMP_NUM_TCP_PCB: the number of simulatenously active TCP connections.
// * (requires the LWIP_TCP option)
// */
//#define MEMP_NUM_TCP_PCB                10

///**
// * MEMP_NUM_TCP_SEG: the number of simultaneously queued TCP segments.
// * (requires the LWIP_TCP option)
// */
//#define MEMP_NUM_TCP_SEG                8

///** STF 3
// * MEMP_NUM_SYS_TIMEOUT: the number of simulateously active timeouts.
// * (requires NO_SYS==0)
// */
//#define MEMP_NUM_SYS_TIMEOUT            5

///**
// * MEMP_NUM_NETBUF: the number of struct netbufs.
// * (only needed if you use the sequential API, like api_lib.c)
// */
//#define MEMP_NUM_NETBUF                 4

///** STF 8
// * PBUF_POOL_SIZE: the number of buffers in the pbuf pool.
// */
//#define PBUF_POOL_SIZE                  4

///*
//   ----------------------------------
//   ---------- Pbuf options ----------
//   ----------------------------------
//*/

///**
// * PBUF_POOL_BUFSIZE: the size of each pbuf in the pbuf pool. The default is
// * designed to accomodate single full size TCP frame in one pbuf, including
// * TCP_MSS, IP header, and link header.
// */
//#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1500

///*
// ---------------------------------
// ---------- TCP options ----------
// ---------------------------------
//*/
///**
// * LWIP_TCP==1: Turn on TCP.
// */
//#define LWIP_TCP                        1

///* TCP Maximum segment size. */
//#define TCP_MSS                         1500

///* TCP sender buffer space (bytes). */
//#define TCP_SND_BUF                     2*TCP_MSS

///**
// * TCP_WND: The size of a TCP window.
// */
//#define TCP_WND                         2*TCP_MSS //1500

///**
// * TCP_SYNMAXRTX: Maximum number of retransmissions of SYN segments.
// */
//#define TCP_SYNMAXRTX                   4

///*
//   ---------------------------------
//   ---------- RAW options ----------
//   ---------------------------------
//*/
///**
// * LWIP_RAW==1: Enable application layer to hook into the IP layer itself.
// */
//#define LWIP_RAW                        0

///*
//   ----------------------------------------------
//   ---------- Sequential layer options ----------
//   ----------------------------------------------
//*/
///**
// * LWIP_NETCONN==1: Enable Netconn API (require to use api_lib.c)
// */
//#define LWIP_NETCONN                    1
///*
//   ------------------------------------
//   ---------- Socket options ----------
//   ------------------------------------
//*/
///**
// * LWIP_SOCKET==1: Enable Socket API (require to use sockets.c)
// */
//#define LWIP_SOCKET                     1

///*
//   ----------------------------------------
//   ---------- Statistics options ----------
//   ----------------------------------------
//*/
///**
// * LWIP_STATS==1: Enable statistics collection in lwip_stats.
// */
//#define LWIP_STATS                      0

///*
//   ----------------------------------
//   ---------- DHCP options ----------
//   ----------------------------------
//*/
///**
// * LWIP_DHCP==1: Enable DHCP module.
// */
//#define LWIP_DHCP                       0

///*
//   ----------------------------------
//   ---------- IGMP options ----------
//   ----------------------------------
//*/
///**
// * LWIP_IGMP==1: Turn on IGMP module.
// */
//#define LWIP_IGMP                       0

//#define LWIP_PROVIDE_ERRNO				1

////#define LWIP_SNMP 1

//#endif /* __LWIPOPTS_H__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连接的不只有5个,还可以连好几个。任务就只有一个,所以只有一个连接能工作,其他的连接,如果 ...

注意监听仅需要一个就行了,除非你新开创建。以BSD Socket为例,用户创建一个Socket就默认开了一个监听,然后就可以对这个Socket创建多个TCP连接,个数是可以配置的,本质上实际是开了多个TCP链接,TCP是一对一的。

从定义来看,TCP应该是这个限制的。lwip配置项真是又乱有多。得把这几个配置项管理捋捋才行

MEMP_NUM_TCP_PCB: the number of simulatenously active TCP connections.

楼主:
试过了,并没有什么用,焦头烂额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并没有什么用,焦头烂额中啊

找不到那个参数起作用,直接关闭监听即可,看看有对应的API设置没,这样就不会有新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那个参数起作用,直接关闭监听即可,看看有对应的API设置没,这样就不会有新链接了

唉,找不到相关的API。看代码,监听好像只能开,没有关这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找不到相关的API。看代码,监听好像只能开,没有关这一说

具体LwIP什么鬼不清楚了,自己再研究下吧,这个是我这里的玩法设置,用的BSD Socket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协议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协议栈?

这个帖子的BSD Socket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34

网友(2023-04-27):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协议栈?

同学,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我遇到一样的症状

网友(2024-12-09):
最近也在搞lwip多客户端连接问题,发现连接客户端的数量不仅仅是这个宏限制的,可以把MEMP_NUM_TCP_PCB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MEMP_NUM_NETCONN都设置成1试试

网友:
每当有一个客户端连接成功,就把服务端用于监听的套接字关掉就行。设置backlog的数量是没用的,backlog是允许同时处于握手状态的最大链接数量

网友:
开启lwipopts中TCP_LISTEN_BACKLOG宏,然后用netconn_listen_with_backlog(tcpconn485_2,1)这样
backlog必须先开启TCP_LISTEN_BACKLOG宏,否则不起作用。

我也有你这样的需求,就是telnet只允许同时一个客户端接入。
一样方法是我验证过一直在用的,绝对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