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做了个程控电阻箱

楼主(2023-03-15):
在日常实验和工作中,常常需要使用电阻箱来测试不同的电阻值,手动调整电阻箱阻值的过程比较繁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程控电阻箱。

可以通过CAN总线和RS232控制,也可以用USB连接电脑,用上位机控制,同时做了个上位机:

这个电阻箱主要由单片机、继电器、继电器驱动、电阻组成,原理并不复杂,上位机给单片机发指令,单片机收到之后控制的继电器动作,进而实现阻值切换。

如下图,SW1-SW4为继电器,R1-R4为电阻,阻值分别为1、2、4、8欧姆,AB是输出端子。单片机控制这4个继电器便可以实现不同的阻值输出。比如当四个继电器都为0(切换到下面为0,上面为1)时,四个电阻都没有接入,AB之间阻值为0;当SW1为1,SW2、SW3、SW4为时0,AB之间阻值为1欧姆;当SW2为1,SW1、SW3、SW4为时0,AB之间阻值为2欧姆。

完整的阻值表如下:

SW1

SW2
SW3
SW4
RAB
如果需要扩大可设置阻值的范围,则可以增加继电器和电阻的组数。

另外,精度要求比较高时需要考虑继电器的内阻,这时可以串入一个补偿电阻,不过这样就没法设置成0欧姆了。

实际可能买不到阻值刚好是2的n次方的电阻,可以用几个串并组合一下。

网友A:
原来还想着用多圈电位器+步进电机来做

网友B:
疑问点,楼主这个实际设计应该是做了更多电阻的选项吧,1K单位电阻,100单位电阻,100K单位电阻等

网友C:
怎么解决阻值连续上升(不跳变)的问题
比如 3R->4R 中间可能断开或变成>4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想着用多圈电位器+步进电机来做

感觉你这种方案也可以,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阻值连续上升(不跳变)的问题
比如 3R->4R 中间可能断开或变成>4R了

看上面猜测是钞票算法,只要有几个基本的电阻,就可以通过选中,实现任意整数阻值。比如只要有1 2 2 5,就可以实现1 ,2,3,4,5,6,7,8,9,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问点,楼主这个实际设计应该是做了更多电阻的选项吧,1K单位电阻,100单位电阻,100K单位电阻等

嗯,用了好几组,选的阻值是2的N次方那样的,不是十进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阻值连续上升(不跳变)的问题
比如 3R->4R 中间可能断开或变成>4R了

会跳变的,继电器动作的时候阻值是不确定的,要几十毫秒动作完成

网友D:
可以用程控负载的方式,电阻就是电压除以电流,只要实时测量输入的电压,然后跟随电压用功率管限制通过的电流,就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这样硬件成本应该低一点,但软件算法应该更复杂。也有优点,就是可以通过软件调整做到很高的精度,起码精度不取决于电阻的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程控负载的方式,电阻就是电压除以电流,只要实时测量输入的电压,然后跟随电压用功率管限制通过的电 ...

这种做法正儿八经的电子负载(有源电阻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