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语言] 求解,C语言程序计算参数一直在变,计算结果却不变,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3-15):
uint8_t read[12];
int32_t YL_CJL=0;
YL_CJL=read[8]*256+read[9];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提供个稍完整的测试代码,仅这些代码吗,我们这边测试是没问题的。

网友:
要注意溢出问题

网友:
大概是数据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提供个稍完整的测试代码,仅这些代码吗,我们这边测试是没问题的。

谢谢,目前发现是计算结果变量YL_CJL在其它地方被调用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目前发现是计算结果变量YL_CJL在其它地方被调用时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