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和ThreadX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3-03-16):
一个中大型项目需要上系统,纠结使用uCOS还是Threadx,大佬们有建议吗?

uCOS的话,资料会比ThreadX多一点,但是ThreadX安全级别还有稳定性什么的都是大佬级别的人在维护,会比uCOS好,缺点就是资料会偏少。

网友A:
客户有确定的要求吗?没要求的话就ucos,资料多,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有确定的要求吗?没要求的话就ucos,资料多,容易上手

公司自研项目。uCOS的话假入后面需要使用界面库的话,感觉没有和GUIX匹敌的

网友A:
GUIX是支持多OS的,源码里带有ucos的移植模板,弄一下就行,主要也就是一两个ms定时相关的信号量(跟emWin差不多)。驱动的话,跟OS就没什么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是支持多OS的,源码里带有ucos的移植模板,弄一下就行,主要也就是一两个ms定时相关的信号量(跟emWin ...

使用GUIX_Studio可以直接生成在ucos上可用的代码?

网友A:
建议参考emWin的移植文件,再看看GUIX的移植文件。。。
比如:
1. emWin生成的C代码跟ucos或者其他的OS没有任何关系,GUI组件是独立的(除了几个需要移植的OS接口函数)
2. emWin的GUI_Delay(),实际上是调用ucos的OS_TimeDelay(),但不影响C代码的生成,也不需要单独移植GUI_Delay

网友B:
大型项目不应该上linux吗,中小型项目才跑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emWin的移植文件,再看看GUIX的移植文件。。。
比如:
1. emWin生成的C代码跟ucos或者其他的OS没 ...

看了硬汉使用GUIX_Studio生成的文件,没有和ThreadX相关的东西。只要移植在uCOS后,GUIX_Studio生成的代码也可以使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项目不应该上linux吗,中小型项目才跑rtos

不是所有大项目都要跑Linu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型项目不应该上linux吗,中小型项目才跑rtos

项目的大小跟具体公司的定义有关,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的公司1000万行以上代码才叫大项目,有的公司10万行代码就是大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的大小跟具体公司的定义有关,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的公司1000万行以上代码才叫大项目,有的公司10万行 ...

大小也不是选择系统的标准,安全稳定和实时性这些性能应该才是选择系统的标准

网友:
代码行数有个好处:容易计算工作量:xxx人/年,好定预算和时间,人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