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浮点数的存储和计算

楼主(2023-03-16):
请教大家,项目用的mcu是rt1052,带的双精度浮点单元。项目采集的多个通道的数据,接收数据的是int32_t格式(分度值0.01℃),lcd显示的是带小数点的数据,期间也会做一些包括最大最小平均等的统计,也会做一些通道之间的四则运算,那我是用浮点数还是整数来存储好呢?浮点会不会有精度上的问题?感谢!

网友A:
直接单精度浮点存储即可,跟你的int32一样,都是占用4个字节。

你的精度是0.01℃,单精度浮点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单精度浮点存储即可,跟你的int32一样,都是占用4个字节。

你的精度是0.01℃,单精度浮点完全没问题 ...

好,因为我看float只有7位有效,那如果是4位小数,那整数是不是就只有3位,比如1000.0004这样子的精度是不是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