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记录一种H7-TOOL给STM32H7B0外置SPI/QSPI/OctoSPI Flash无法烧写程序解决办法

楼主(2023-03-16):
烧写现象,看log信息,这里没有识别到擦写函数

查看了制作的外置Flash算法文件后,发现是这个选项问题,这个选项不要勾选,否则会被优化掉,导致检索不到

勾上后问题解决,烧写正常了, 下面是同时烧写内部和外部Flash

算法文件代码:

原理图:

网友A(2024-02-28):
硬汉哥,目前我也是用这个算法,然后配置到jflash中进行合并烧录,擦除写入都没问题,但是外部qspi flash就一直检验失败,我也根据上面你的配置重新编译了算法,但是还是失败,这个算法在keil中是正常使用的,希望硬汉哥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目前我也是用这个算法,然后配置到jflash中进行合并烧录,擦除写入都没问题,但是外部qspi flash就 ...

JFlash添加算法的问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JFlash添加算法的问题不清楚。

好的,感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