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128MB SD卡初始化失败

楼主(2023-03-16):
static uint32_t SD_PowerON(SD_HandleTypeDef *hsd)
{
  __IO uint32_t count = 0;
  uint32_t response = 0, validvoltage = 0;
  uint32_t errorstate = HAL_SD_ERROR_NONE;

  /* CMD0: GO_IDLE_STATE */
  errorstate = SDMMC_CmdGoIdleState(hsd->Instance);
  if(errorstate != HAL_SD_ERROR_NONE)
  {
    return errorstate;
  }

  /* CMD8: SEND_IF_COND: Command available only on V2.0 cards */
  errorstate = SDMMC_CmdOperCond(hsd->Instance);

  if(errorstate != HAL_SD_ERROR_NONE)
  {
    hsd->SdCard.CardVersion = CARD_V1_X;

                errorstate = SDMMC_CmdAppCommand(hsd->Instance, 0);  // 这是什么操作

                errorstate = SDMMC_CmdAppCommand(hsd->Instance, 0);

    /* Send ACMD41 SD_APP_OP_COND with Argument 0x80100000 */
    while(validvoltage == 0)
    {
      if(count++ == SDMMC_MAX_VOLT_TRIAL)
      {
        return HAL_SD_ERROR_INVALID_VOLTRANGE;
      }
。。。

这是初始化SD卡的时候,SD_PowerON 函数,是ST的库文件, errorstate = SDMMC_CmdAppCommand(hsd->Instance, 0);  没有后填上的这句,命令就超时。

网友A:
这个是HAL还是标准库。

如果是HAL库,我测试过H7核F4的,128G和256G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HAL还是标准库。

如果是HAL库,我测试过H7核F4的,128G和256G都没问题。

HAL库,我用的128MB的小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HAL库,我用的128MB的小卡

低于8GB的,建议不要研究了,就测试JD上卖的主流SD卡。符合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