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已解决】英飞凌TLE9853Q,烧录一次后无法再进入调试模式

楼主(2023-03-16):
2023-03-16 正在添加TLE985x系列。TLE9853Q。

1、烧录一次全 0x5A的文件,烧录成功。
2、再次烧录,提示无法进入debug模式

error: swd_read_word(DBG_HCSR, &val) --1
error: target_flash_enter_debug_program()

3、用JLINK V9 也不能成功连接
4、读取IDCODE正确,读取FLASH内容正确。写RAM,读RAM功能正常。
5、硬件复位,软件复位模式均无法进去调试。不确定是不是非法程序导致的。

楼主:
搞定了。
这种情况该CPU不能进入调试模式。

swd_write_word(DBG_HCSR, DBGKEY | C_DEBUGEN | C_HALT)
--此处需要延迟一会,10us就行。
swd_read_word(DBG_HCSR, &val)   --循环读回来直到 S_HALT = 1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这种情况该CPU不能进入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