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死机问题hardfault

楼主(2023-03-16):
RTThread 进入hardfault问题

线程1
{
while(1)
{
disable_interrupt();//禁止全局中断
rt_thread_delay(10);
}
}

这样会导致进入hardfault,谁能解释下原因?

网友:
关闭中断的话,就禁止了任务掉电,也就是仅在这个任务里面执行了。

正常不会死机,可以看下hard faults硬件异常的错误类型,锁定下错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