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STM32以太网初始化软件复位超时导致进入死循环

楼主(2023-03-17):
如题,我用单步调试的方法检查初始化失败的原因,发现是在这以太网初始化的某一处出现软件复位的失败,导致超时,求解,要哭了

网友A:
以太网MAC有问题的话,估计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RMII为例,他需要外部时钟。

楼主:
就是STM32的以太网外设模块的正常和外部PHY也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MAC有问题的话,估计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RMII为例,他需要外部时钟。

那是说STM32的以太网外设的正常还和PHY芯片有关系吗?我可以怎么排查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说STM32的以太网外设的正常还和PHY芯片有关系吗?我可以怎么排查硬件的问题呢?

看看做个公用的时钟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