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I发布用于M0的新版IQmath DSP库V1.0,这个极具学习价值

楼主(2023-03-17):
(无正文)

网友A(2023-09-23):
这个库里面,他所有的q格式转换都使用64位。不知道这样对于速度与内存是怎样的影响?比如,我使用q15其实使用32位整形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库里面,他所有的q格式转换都使用64位。不知道这样对于速度与内存是怎样的影响?比如,我使用q15其实使 ...

你看的是那个API,我这里看的大部分都是32bit处理。

M内核处理64bit不行,速度太慢了。

网友(2024-01-04):
引用 楼主:
你看的是那个API,我这里看的大部分都是32bit处理。

M内核处理64bit不行,速度太慢了。

不好意思,没有注意到回贴。
我看的是mpy乘法。因为它内部支持到Q30.所以乘法全部转为64位乘后,再处理的。即使我使用Q15的乘法。使用Q15的乘法,应该可以使用32位的数据来处理。便是好像它统一按64位来处理的。
#if defined (__TI_COMPILER_VERSION__)
    #pragma FUNC_ALWAYS_INLINE(__IQNmpyIQX)
#elif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inline=forced
#endif
__STATIC_INLINE int_fast32_t __IQNmpyIQX(int_fast32_t a, int n1, int_fast32_t b, int n2, int8_t q_value)
{
    uint_fast16_t ui16IntState;
    uint_fast16_t ui16MPYState;
    int_fast32_t i32Shift;
    int_fast64_t i64Result;

    /*
     * Mark the start of any multiplies. This will disable interrupts and set
     * the multiplier to fractional mode. This is designed to reduce overhead
     * of constantly switching states when using repeated multiplies (MSP430
     * only).
     */
    __mpy_start(&ui16IntState, &ui16MPYState);

    i64Result = __mpyx(a, b);

    /*
     * Mark the end of all multiplies. This restores MPY and interrupt states
     * (MSP430 only).
     */
    __mpy_stop(&ui16IntState, &ui16MPYState);

    i32Shift = (n1 + n2) - q_value;

    if (i32Shift > 0) {
        i64Result >>= i32Shift;
    }
    else {
        i64Result <<= -i32Shift;
    }

    return (int_fast32_t)i64Result;
}
其中的    i64Result = __mpyx(a, b);
static inline int_fast64_t __mpyx(int_fast32_t arg1, int_fast32_t arg2)
{
    return ((int_fast64_t)arg1 * (int_fast64_t)arg2);
}

网友B:
能用在STM32F103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在STM32F103不?

没问题。

12、DSP视频教程第12期:TI开源分享IQmath DSP源码,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本期教程做个手把手移植 (2022-05-2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