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的SysTick_Handler函数

楼主(2023-03-17):
我在裸机环境下对sd卡进行初始化可以成功,但是在freertos环境下初始化sd卡,就会出现“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freertos环境的创建任务和调度测试过是正常的,但一加入sd卡初始化函数后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初始化放在FreeRTOS的任务里面逐步排查,应该是你的SD卡移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放在FreeRTOS的任务里面逐步排查,应该是你的SD卡移植有问题。

请问下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创建的这个任务在使用中申请了动态内存,这个内存不会因为此任务被删除而删除,这一点要注意, 一定要在删除前将此内存释放。

在删除前释放内存的操作具体是在哪执行啊?在官网api举例中也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意思是只要空闲任务有执行的几乎就可以释放,也就是你的CPU利用不要一直是1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