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单片机标准库移植完Threadx操作系统后ADC+DMA传输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3-03-18):
1、裸机未移植Threadx时ADC采集+DMA传输是正确的
2、移植完Threadx后,创建了两个任务,运行正常
3、在一个任务中打印ADC采集DMA搬运的数据,数据错误3.3V电压AD值为65530,0V电压AD值为0
4、有大神能帮我看看移植的正确吗

楼主:
使用STMCUBEMX生成的HAL库移植Threadx操作系统,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两个任务已经跑起来了,延时都是正确的,HAL库也是这样移植的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ADC+DMA传输和ThreadX毫无关系,估计你的程序配置在裸机正好可以,到了RTOS下不行了。

网友A:
直接看ADC的各个寄存器在两种情况下有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ADC的各个寄存器在两种情况下有啥不一样。

1、不经意间找到原因了,这个标准库不带操作系统的版本,也有这个问题
2、移植操作系统必须开启这个半主机模式,裸机没有开启数据是正常的,裸机开启后数据也不正常了,问题就在这里
3、在线仿真我用的不太熟练,暂时没这样去查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不经意间找到原因了,这个标准库不带操作系统的版本,也有这个问题
2、移植操作系统必须开启这个 ...

确实是移植的有问题。这个主要的还是使用C标准库和微库问题。不管那种库,ThreadX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移植的有问题。这个主要的还是使用C标准库和微库问题。不管那种库,ThreadX都是没有问题的。

暂时不纠结标准库的移植了,先用HAL库的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