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NetXDUO使用函数nx_tcp_client_socket_connect连接远程服务器超时问题

楼主(2023-03-20):
使用函数nx_tcp_client_socket_connect(&TCPSocket, TCP_SERVER_ADDRESS, TCP_SERVER_PORT, NX_WAIT_FOREVER)连接远程服务器,远程服务器不存在会返回0x38,局域网方式和板子不在一个网段将返回0x21

虽然设置了NX_WAIT_FOREVER永久等待,但服务器不存在等情况会重试多次后返回,即下面的参数决定:

在nx_port.h文件里面配置为10,将1s后返回
#define  NX_TCP_MAXIMUM_RETRIES 10

在nx_port.h文件里面配置为100,将10s后返回
#define  NX_TCP_MAXIMUM_RETRIES 100

网友A:
版主,NetX Duo的重传间隔是由NX_TCP_MAXIMUM_RETRIES,NX_TCP_TRANSMIT_TIMER_RATE和NX_TCP_RETRY_SHIFT控制的。默认值是1秒重传一次,不进行指数退避,总共重传10次。因此当服务器不存在时,连接超时是10秒。

ThreadX的默认时钟是1个tick为10ms,很多应用程序会修改成1个tick对应1ms。这个时候NetX Duo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否则整体速率会比预期的快10倍。从你的描述看起来很有可能是ThreadX时钟配置和NetX Duo没匹配上。可以参考下面链接检查一下NX_IP_PERIODIC_RATE的配置
https://github.com/azure-rtos/netxduo/blob/068a9493ecd5af0024005ce695b992c4b172d6aa/ports/linux/gnu/inc/nx_port.h#L75

#ifndef NX_IP_PERIODIC_RATE
#ifdef TX_TIMER_TICKS_PER_SECOND
#define NX_IP_PERIODIC_RATE         TX_TIMER_TICKS_PER_SECOND
#else
#define NX_IP_PERIODIC_RATE         100
#endif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NetX Duo的重传间隔是由NX_TCP_MAXIMUM_RETRIES,NX_TCP_TRANSMIT_TIMER_RATE和NX_TCP_RETRY_SHIFT控 ...

谢谢,当前其它设置用的默认值,主要是测试下这个宏定义NX_TCP_MAXIMUM_RE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