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 ADC 和 DAC 的疑问

楼主(2023-03-20):
使用 STM32 ADC 时,有一个疑问:

扫描模式是设置通道组长度和转换顺序,开启扫描模式后,则将通道组中设置的通道从头到尾转换一遍。
连续模式是通道组转换完成后,又从头开始扫描转换。如果是单次模式,则每次转换完成后又重新开始本通道转换。

那如果通道组设置了多个通道,但不开启扫描模式,开启连续模式。是只连续转换通道组里面的第一个通道吗?

DAC也有一个问题:硬件三角波和伪随机噪声信号这两个功能只用来做调试?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应用场景?

网友A:
1、对,理解没问题。
2、用的少,主要是不支持DMA+定时器控制,不过优势也是无需DMA+定时器占用额外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理解没问题。
2、用的少,主要是不支持DMA+定时器控制,不过优势也是无需DMA+定时器占用额外资源。 ...

多谢解答,不过你说 DAC 不支持 DMA+定时器没太理解,DAC可以使用 DMA,且用定时器触发啊。
不过 DAC 软件触发时不会产生 DMA 请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不过你说 DAC 不支持 DMA+定时器没太理解,DAC可以使用 DMA,且用定时器触发啊。
不过 DAC 软 ...

硬件三角波和伪随机噪声这两种特有的方式不支持DMA+TIM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三角波和伪随机噪声这两种特有的方式不支持DMA+TIM方式

这个倒是的,这两个功能的数据产生方式时硬件实现的,不需要搬运数据。
但 TIM 作为触发方式还是可以使用的,在每次触发时数据会改变一次。
三角波会先增加到设置的幅值,然后减小到 0,再增加,每次变化 1,反复循环。
噪声是每次触发会产生一个介于 0 和 幅值之间的伪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