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H7-TOOL的RTT功能搜索不到目标板的RAM空间时,可以使用LUA小程序检索是否存在

楼主(2023-03-21):
有时候RTT功能检测不到RAM块,这里提供一种使用LUA小程序检索RTT的RAM空间是否存在的方法。

1、首先需要看map文件
_SEGGER_RTT:这个是RTT的控制块结构体
_acUpBuffer   :这个是上传RAM块地址

比如我这里获取的是
_SEGGER_RTT          0x200011cc
_acUpBuffer              0x20001274

当然使用TOOL的Trace解析对应的可执行文件也是可以的

2、LUA小程序测试: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ocal ok
local bytes

beep()
pg_init() -- 初始化SWD接口函数

 -- 执行5次
for i=0,5,1 do
    ok,bytes = pg_read_mem(0x200011cc, 10) -- 读取cb控制块标识
    if(ok == 1) then
        print(bytes)
    else
        print("cb控制块标识读取失败")
    end

    ok,bytes = pg_read_mem(0x20001274, 1024) -- 所有_acUpBuffer内容读取输出
    if(ok == 1) then
        print(bytes)
    else
        print("_acUpBuffer内容读取读取失败")
    end

    delayms(1000)
end

楼主:
SWD接口函数使用教程: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8期:SWD接口函数,读写各种类型数据,内存和寄存器等(2023-02-2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04

网友A:
RTT在使用时  经常性  断开 需要重新点击 连接  ,是否可以在断开是  自动重新连接,作为一个配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T在使用时  经常性  断开 需要重新点击 连接  ,是否可以在断开是  自动重新连接,作为一个配置项?

好的,我记录下,看看怎么实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