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H7视频教程第14讲,关于DMA的memTomem实验,为什么0x24010000里的值没有完全更新

楼主(2023-03-21):
在看 硬汉哥H7视频教程第14讲,视频时间在第37分钟。这里用例子讲解了  DMA 内存到内存。 配置为 透写,read allocate。 源地址是 0x24000000,目的地址0x2410000。为什么目的地址0x2410000里的值

没有完全更新呢?难道 DMA 从源地址到目的地址,不是 写入到目的地址吗?  这里已经配置为透写了。为什么没有写入到目的地址? 而且目的地址本身不在cache里,是不能写命中的,为什么没有更新。
谢谢!

另:请问 视频里的 测试 源码在哪里可以得到。谢谢

网友A:
1 例子在论坛置顶帖V7网盘里面,你截图的MDK左上角就是MDK例子名称。
2 会更新,DMA前和DMA后都做Clean无效化操作即可

加速 = 加上

楼主:
硬汉哥:
谢谢! 我明白 用了 SCB->CleanInvalidataDCache(). 这个 可以更新。这样 会无效 Cache,把 SRAM的最新数据加载到  read  Cache里。

我是 不明白:先用 for 循环给 源地址 赋值的时候 在 MDK 的 memory 查看器里看到源地址里的值更新了。  DMA传输之后为什么在 MDK的 memory里查看  目的地址 的值 没有更新。我个人感觉本质上讲 for 给 源地址赋值,和DMA给目的地址赋值,都是写 操作。 这里 是 透写。为什么 目的地址里的 数据 在 MDK 的 memory 里查看 好像是 部分 读命中的样子。而源地址里的 值每次从 MDK 的 memory 里看 ,都是最新的。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谢谢! 我明白 用了 SCB->CleanInvalidataDCache(). 这个 可以更新。这样 会无效 Cache,把 SRAM ...

特别注意,如果你开了读Cache,MDK的memory读取的也是Cache的(命中的情况下),所以要DMA传输完毕后,用我二楼的处理,你的memory查看就正常了。

楼主:
硬汉哥:
    还是我没有讲清楚。

我的问题是:
    在 关闭写cache   打开读cache 的情况下。  For 循环的写 和 DMA 的写。都是 透写,读都是 从cache里读。 为什么 MDK 的 DMA源地址  memory 每次都看到的是新值,而 DMA目的地址  memory 每次都看到都是 旧值 。

感谢 硬汉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还是我没有讲清楚。

主要是两个方面
1、Cache大小有限,只有16KB数据Cache。这么大的空间,这个命中了,其它的就没法命中了。
2、另外这个是Cache算法自己的处理机制,用户没法控制。

网友:
简单原则:仅CPU访问的使用Cache,有DMA或外设访问的RAM不使用

楼主:
谢谢 楼上 诸位大神

网友B(2023-06-29):
引用 网友A:
1 例子在论坛置顶帖V7网盘里面,你截图的MDK左上角就是MDK例子名称。
2 会更新,DMA前和DMA后都做Clean无 ...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做了无效化处理,但接受数据一直是一样的,然后我前后向您一样,就接受不到数据,具体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做了无效化处理,但接受数据一直是一样的,然后我前后向您一样,就接受不到数据,具体 ...

描述清楚一些 mpu是什么配置 哪里到哪里搬运数据 现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