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X] 请问NextDuo 支持Hostname吗?

楼主(2023-03-21):
请问NextDuo 支持Hostname吗?

RL TCP 开启NetBios就可以由Hostname,感觉很方便,
NextDuo没看到有这个选项

如果没有,自己实现的话从哪个方向入手

网友:
DHCP创建的时候有个hostname,你试试是不是这个。

楼主:
从帮助看的话,可能不行,我试试
This service creates a DHCP instance for the previously created IP instance. By default the primary interface is enabled for running DHCP. The name input, while not used in the NetX implementation of DHCP Client, must follow RFC 1035 criteria for host names. The total length must not exceed 255 characters, the labels separate by dots must begin with a letter, and end with a letter or number, and may contain hyphens but no other non-alphanumeric charac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