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dc采集正弦信号失真

楼主(2023-03-21):
正弦信号采集结果如图,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使用了dma,定时器驱动

网友A:
采集个直流信号,看看抖动大不,另外你的芯片有外部基准电压芯片的话,测量下峰峰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个直流信号,看看抖动大不,另外你的芯片有外部基准电压芯片的话,测量下峰峰值多少

这个是直流信号,纵坐标单位是V,抖动算是大吗?另外这个正弦失真的像被调制了一样比较有规律性,会不会不是抖动的问题

楼主:
昨晚测试时发现接到io引脚上原始信号就会被干扰,本来6k的信号会多一个1k左右的频率,我配置的定时器会输出pwm,这会影响到ad的采集吗?ad在pa2采,pwm输出在pa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直流信号,纵坐标单位是V,抖动算是大吗?另外这个正弦失真的像被调制了一样比较有规律性,会不会不 ...

这个峰峰值不小,差不对100m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测试时发现接到io引脚上原始信号就会被干扰,本来6k的信号会多一个1k左右的频率,我配置的定时器会输出 ...

不排除波形效应问题,紧挨着的两个引脚有影响。

网友:
采样频率相对于信号来说太低了吧

网友(2023-12-20):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要查一下电源了,正反相都不对称了,还有基准参考源也要查。如果基准参考源是直接电阻分压,没有滤波处理的话,也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