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H750 CAN跑着跑着就进入hardfault了,寄存器都是AA,可能是哪里问题呢?

楼主(2023-03-21):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CAN时钟崩溃了,时钟异常会导致寄存器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AN时钟崩溃了,时钟异常会导致寄存器出问题。

测试了一下,都是发送的包达到一定数量就会崩溃。单个CAN,发送到71次的时候就崩溃,两路CAN交替发送,各发10次,也就是21次的时候就会崩溃。查看stack信息都指向的是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AN时钟崩溃了,时钟异常会导致寄存器出问题。

stack信息都指向的是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从循环发送的数据来看,崩溃的次数都是固定的,单通道循环发送,第71次崩溃,双通道交替发送,第21次崩溃。两路CAN是在外部用线直接短接的,1发1收。会不会是FIFO之类的满了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ck信息都指向的是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从循环发送的数据来看,崩溃的次数都是固定的,单 ...

FIFO满了不影响,FIFO满了之后是覆盖或者阻塞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