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III 任务被SysTick中断打断后为什么不返回执行该任务?

楼主(2023-03-21):
有四个相同优先级的任务就绪后,刚开始执行了任务6,被systick中断打断后,没有回去执行任务6而去执行了别的任务,这是为啥?相同优先级应该不会被抢占吧。

网友:
同优先级任务时间片调度。

网友:
既然是同级的优先度,都是轮着跑,先后次序没那么重要。
如果先后次序很重要,就不适合用同级优先度

网友:
好像是这个tick被打断后,不会从tick剩余的时间开始,是从下一个tick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