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语言处理方法提高_由uint16_t转换Bit判断

楼主(2023-03-21):
目的:
1,接收到来自MODBUS主站数据uint16_t,提取一个uint16_t里面位状态。比如:1,2,4,8,16,32,64...互相不影响。
      将这些位状态,作为开关信号来处理。进行逻辑组合判断。
2,如果像这样的位处理多起来了,导致代码很繁琐。

INT8U Bit_Judge(INT16U BitData,INT16U AndValue)
{
  INT8U ReturnValue;
         switch (AndValue){
                 case 0x1: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2: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4: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8: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1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2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4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8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1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2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4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8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10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20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40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case 0x8000:
                         if(BitData & AndValue )
                         { ReturnValue=0x01;}
                         else
                         { ReturnValue=0x00;}
                         break;
                 }
         return ReturnValue;
}
-----------------------------------------------------------------------------------------------------------------------------------------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0=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1);/*抽真空许可*/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1=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2);/*抽真空指令*/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2=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4);/*主阀门Open*/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3=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8);/*主阀门Close*/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4=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10);/*Vent许可*/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5=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20);/*Vent指令*/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6=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40);/*再生许可*/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7=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80);/*再生指令*/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8=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100);/*干泵运行中抽真空可*/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9=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200);/*手动模式*/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10=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400);/*自动模式*/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11=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800);/*紧急停止*/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12=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1000);/*粗抽阀门Open*/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13=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2000);/*粗抽阀门Close*/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14=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4000);/*排气阀门Open*/
         FromPLC_Word1_Bit_AnalysisStruct.bit15=Bit_Judge(pModbus_Data[15],0x8000);/*排气阀门Close*/

网友A:
Modbus主从机数据量较大时,解析可以做成map映射表的形式,方便修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9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主从机数据量较大时,解析可以做成map映射表的形式,方便修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 ...

谢谢啦,我理解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