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芯片_程序框架请教

楼主(2023-03-21):
任务1,DI输入42个
任务2,DO输出38个(29路继电器,9路场效应管输出)
任务3,RS485 2路
任务4,RS232 4路
任务5,CANL 2路
任务6,SPI 3路(第1路和STM32F103VET6通信,第2路和TI ADS1220(3个芯片_6路温度采集)/W25Q128 1个,第三路W5500通信)
任务7,ADC 13路(通过MCU引脚采集)
任务8,DAC 3路(STM32F407 2路,STM32F103 1路)
任务9,PWM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10路(3个定时器完成)

网友A:
然后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问题是什么。

问题:上面任务可以使用实时系统来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上面任务可以使用实时系统来做吗?

没问题。

网友B:
4个串口不和SPI或者其他引脚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串口不和SPI或者其他引脚冲突吗?

不冲突,通过跳线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