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的聚焦能否改为矩形框

楼主(2023-03-22):
请教大家,emwin的listview 能否改成像exel这种聚焦形式(图1),而不是默认的这种(图2),自己尝试 LISTVIEW_SetOwnerDraw 没成功。。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OwerDraw里面有背景绘制,测试绘制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werDraw里面有背景绘制,测试绘制边框
这样设置也是没效果
static int  listview_owner_draw(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DrawItemInfo)
{
    switch (pDrawItemInfo->Cmd)
    {
    case WIDGET_DRAW_BACKGROUND: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rawRoundedFrame(pDrawItemInfo->x0,pDrawItemInfo->y0,pDrawItemInfo->x1,pDrawItemInfo->y1,0,2);

        break;
    default:
        return LISTVIEW_OwnerDraw(pDrawItemInfo);
    }
    return 0;
}

LISTVIEW_SetOwnerDraw(hitem,listview_owner_draw);

楼主:
这样基本能实现,唯一的问题是listview没有提供获取某个item的背景颜色API
static int  listview_owner_draw(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 pItem)
{
    switch (pItem->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
        GUI_RECT rect;
        char txt_buf[50] = {0};
        rect.x0 = pItem->x0;
        rect.x1 = pItem->x1;
        rect.y0 = pItem->y0;
        rect.y1 = pItem->y1;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RectEx(&rect);

        int row = LISTVIEW_GetSel(pItem->hWin);
        int col = LISTVIEW_GetSelCol(pItem->hWin);
        if( ( (pItem->ItemIndex) ==  row) && (pItem->Col == col) )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rawRoundedFrame(pItem->x0,pItem->y0,pItem->x1,pItem->y1,0,3);
        }
        else
        {
            GUI_SetColor(GUI_DARKGRAY);
            GUI_DrawRoundedFrame(pItem->x0,pItem->y0,pItem->x1,pItem->y1,0,1);
        }
        LISTVIEW_GetItemText(pItem->hWin,pItem->Col,pItem->ItemIndex, txt_buf, 50);
        GUI_SetFont(LISTVIEW_GetFont(pItem->hWin));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WHITE);

        int chb_align  = LISTVIEW_GetTextAlign(pItem->hWin,pItem->Col);
        GUI_DispStringInRect(txt_buf, &rect, chb_align);

    }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
    {

    }
        break;

//    default:
//        return LISTVIEW_OwnerDraw(pItem);
    }
    return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基本能实现,唯一的问题是listview没有提供获取某个item的背景颜色API
[mw_shl_code=c,true]static in ...

设置私有数据呗,定义一个结构体,比如
typedef struct{ GUI_COLOR BK_color, select_color,unselect_color}private_data_typedef,
用ListViewCreate(......,sizeof(private_data_typedef));来创建更多的内存存放你的自定义数据
用ListViewSetUserData(&private_data,sizeof(private_data_typedef));将自己定义的颜色等数据传入到控件
在OwerDraw里面使用ListViewGetUserData(&private_data,sizeof(private_data_typedef));获取你定义的颜色。
然后再调用2D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私有数据呗,定义一个结构体,比如
typedef struct{ GUI_COLOR BK_color, select_color,unselect_co ...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