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语言求教,代码这样写的目的是啥?

楼主(2023-03-22):
#ifdef        MODBUS_C

volatile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0,0};
volatile uint16_t   usRegInputBuf[REG_INPUT_NREGS]={0,0};

volatile         uint8_t   Usart1ModbusSlaveAddress=1;
volatile         uint8_t   Usart2ModbusSlaveAddress=2;
void Usart1ModbusReceiveFrameProcessfunction(void);
void Usart2ModbusReceiveFrameProcessfunction(void);
#else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usRegHoldingStart;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usRegInputStart;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usRegInputBuf[];

网友:
看不出来你这个代码有什么作用。

网友:
目测这是 MODBUS 中的几行代码

网友:
部分出自 freemodbus 应用层移植模板,猜测为了实现双从机应用,魔改了原装的回调函数
如果定义了 MODBUS_C ,就声明缓存变量和两个魔改的回调函数,没定义 MODBUS_C ,就沿用原装的缓存变量
freemodbus 目前在 github 上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