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显示有长黑线

楼主(2023-03-23):
请教大家,每次上电时都有很长的黑线出现,像图里一样显示,触摸一次后黑线就会消失
点开有很多文字的子窗口后,在同样位置会看到很浅的白线
关闭子窗口后会出现黑点,应该是文字留下来的

开机时显示

开机时显示

关闭子窗口后显示

关闭子窗口后显示

楼主:
黑线的位置是固定的,长度不固定

网友A:
这个是访问冲突了,现在的硬件芯片用的什么,触摸是什么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访问冲突了,现在的硬件芯片用的什么,触摸是什么方式的。

主板上是f407,LCD显示是RA8875,是电阻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访问冲突了,现在的硬件芯片用的什么,触摸是什么方式的。

触摸控制芯片是GT811

楼主:
谢谢硬汉哥回复,确实是访问冲突,把emwin优先级降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