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经测试,AC6下使用atomic_inc32 (uint32_t *mem) 错误,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3-03-24):
起因是对AC6的汇编一直不是很清楚,我试着写了以下代码,发现有问题: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u32BasepriSet(uint32_t u32Basepri)
{
  uint32_t ret;
  __ASM volatile (
    "mrs    %[ret], basepri \n\t"
    "msr    basepri, %[in] \n\t"
    : [ret] "=r" (ret)                 /**< outputs */
    : [in] "r" (u32Basepri)              /**< inputs */
    : "cc","memory"
  );
  return ret;
}
修改为以下代码,就正常了:
{
  uint32_t ret, tmp;
  __ASM volatile (
    "mrs    %[tmp], basepri \n\t"
    "msr    basepri, %[in] \n\t"
    "mov    %[ret], %[tmp]"
    : [ret] "=r" (ret), [tmp] "=r" (tmp)                /**< outputs */
    : [in] "r" (u32Basepri)              /**< inputs */
    : "cc","memory"
  );
  return ret;
}

想到以前硬汉提过的原子操也有类似的代码,在文件在 rtx_core_cm.h 文件中找到以下函数: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atomic_inc32 (uint32_t *mem) {
#ifdef  __ICCARM__
#pragma diag_suppress=Pe550
#endif
  register uint32_t val, res;
#ifdef  __ICCARM__
#pragma diag_default=Pe550
#endif
  register uint32_t ret;

  __ASM volatile (
#ifndef __ICCARM__
  ".syntax unified\n\t"
#endif
  "1:\n\t"
    "ldrex %[ret],[%[mem]]\n\t"
    "adds  %[val],%[ret],#1\n\t"
    "strex %[res],%[val],[%[mem]]\n\t"
    "cbz   %[res],2f\n\t"
    "b     1b\n"
  "2:"
  : [ret] "=&l" (ret),
    [val] "=&l" (val),
    [res] "=&l" (res)
  : [mem] "l"   (mem)
  : "cc", "memory"
  );

  return ret;
}

测试代码:
uint32_t test = 0;
atomic_inc32(&test);

反汇编代码:
0x080076F2 F6484008    MOVW     r0,#0x8C08
0x080076F6 F2C20000    MOVT     r0,#0x2000
0x080076FA E8501F00    LDREX    r1,[r0,#0]
0x080076FE 1C4A           ADDS     r2,r1,#1
0x08007700 E8402300    STREX    r3,r2,[r0,#0]
0x08007704 B103           CBZ      r3,0x08007708
0x08007706 E7F8           B        0x080076FA

分析反汇编代码发现,返回值存储于寄存器R1中,而C语言的约定是返回值存储于 R0。

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正常来说是要存到R0返回。

存到R1也可以用,深入的,楼主有精力的话,可以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是要存到R0返回。

非常感谢,测试的函数返回值类型为uint32_t,我认为函数返回只能存放在R0中;不过也不再纠结这个了,以后用到的时候注意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