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哥的教程有HID协议嘛?HID自定义、键盘、鼠标等等。

楼主(2023-03-25):
硬汉哥的教程有HID协议嘛?HID自定义、键盘、鼠标等等。

V7和V6在教程上的差异是V7是纯HAL,V6是标准和HAL嘛?
V7的stm32H系列学的差不多的话,去做stm32F系的好不好有很大的差别?
想深入学习stm32、HID。不知道选那一块板子好?

网友A:
有两期HID的视频教程。

第1期:手把手轻松玩转USB Host外挂扫描枪(2022-08-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92

第5期:手把手玩转USB HID免驱方式下位机和QT6.4上位机开发上篇(2022-12-0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8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期HID的视频教程。

第1期:手把手轻松玩转USB Host外挂扫描枪(2022-08-21)

您好,如果我想做hid键盘、鼠标、加个自定义hid描述符与上位机通信。这个大概都可以涉及到吧。还有我选择v7还是v6比较好?V6感觉有标准库又有hal有点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我想做hid键盘、鼠标、加个自定义hid描述符与上位机通信。这个大概都可以涉及到吧。还有我选择 ...

都可以,看我分享的两期视频教程即可,看下就会了,添加鼠标键盘最简单了,就是无脑添加。什么板子都可以。只要有USB接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看我分享的两期视频教程即可,看下就会了,添加鼠标键盘最简单了,就是无脑添加。什么板子都可以 ...

好滴谢谢。我搞个v6应该就够了。用不上怎么高端。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