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H7-TOOL就是方便,可以不debug,直接读串口缓存数据

楼主(2023-03-25):
修改一下lua就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lua小程序确实很方便,很多场景下应用很灵活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不丢包的输出串口缓存。发送大量数据的时候还没读到内存串口数据就更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不丢包的输出串口缓存。发送大量数据的时候还没读到内存串口数据就更新了。

这种的就用串口助手即可。楼主位的玩法适合作为调试检测手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就用串口助手即可。楼主位的玩法适合作为调试检测手段。

目前就是不想利用串口输出,而是直接swd口输出串口缓存数据,类似RTT的做法。这样就可以只接SWD口的时候模拟串口发送和接受处理。
SWD写命令行字符串到串口buf,模拟串口处理命令行操作已经实现。只要知道串口buf的地址,直接写进去就可以。但是模拟串口发送数据就不知道怎么办了,lua小程序轮询读取发送缓存地址,但是数据发太快又会被新的数据覆盖,来不及读取。
请问一下RTT的print如何实现的,怎么做才能做到不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就是不想利用串口输出,而是直接swd口输出串口缓存数据,类似RTT的做法。这样就可以只接SWD口的时候 ...

就用RTT就行了。

H7-TOOL的RTT波形最高速度稳定性测试(2023-02-2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08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