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通过FSMC接口控制ADC

楼主(2023-03-25):
想用407来做高速ADC采样,采样速率3MSPS,发现ADC芯片大多是并行接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FSMC的功能接口来获取并行接口的数据?

网友A:
3Msps不用外挂了,自带的ADC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sps不用外挂了,自带的ADC就行。

16bit的,所以需要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sps不用外挂了,自带的ADC就行。

我看到论坛上例程AD7606是用并口实现的,SRAM是必须吗?还是只做采集的话,可以不用sRA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6bit的,所以需要外挂

H7就带三个16bit的ADC,支持几十个通道使用。便宜的H7,40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论坛上例程AD7606是用并口实现的,SRAM是必须吗?还是只做采集的话,可以不用sRAM吗?

内部RAM足以

楼主:
传感器有输出1MHZ采集触发信号,需要我在每个上升沿的时候来做采集,如果一直用中断来处理,一是太占用CPU资源,二是怕处理不过来,有好的实现方法吗?

楼主:
trig是1MHZ触发信号,需要在89个上升沿开始采集,每个上升沿采集2048个数,得到一组数据,EOS是采样完成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trig是1MHZ触发信号,需要在89个上升沿开始采集,每个上升沿采集2048个数,得到一组数据,EOS是采样完成 ...

这个使用树莓派单片机非常方便,带的PIO可编程逻辑IO就是个FPGA玩法,很适合采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