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发布固件V2.21, 增加RTT快捷面板功能,脱机烧录增加英飞凌,Qorvo以及NXP,普冉,华大,灵动微等新系列(2023-03-26)

楼主(2023-03-26):
H7-TOOL详细介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软件】V2.2.1
1.脱机烧录
- 厂商列表重排,按字母次序。
- 高级配置参数中,删除不常用的参数。
- 高级配置参数中,新增显示FLM文件信息选项
- NRF52 系列, 优化乱脚本。降低时钟速度,解决某客户程序异常的板子无法识别IDCODE的问题。
- NRF52 系列,载入HEX文件时, 自动选择SDE和FLASH算法。修改需要解除保护的条件。
- 新增灵动 MM32L0020, MM32F0160, MM32G0140系列
- 灵动 MM32F0010 MM32F0020 实现SWD解锁时序(SWD口用于GPIO的情况)
- 新增英飞凌 TLE9853
- 修改STM32F10xxC 缺省选择硬件复位
- 新增普冉PY32F002
- 新增华大 HC32F002系列
- 新增Qorvo 的PAC55xx系列
- 新增NXP LPC800系列
- 中颖SH3xF9xxx系列添加EEPRM算法
- 解决V2.2.0的bug: 用户自定义FLM文件放到第2行以后时,填充错误的修正地址和大小
- TVCC电压值根据芯片型号自动填充缺省值
- 解决 GD32 系列写选项字失败的问题(V2.19引入的bug)
2.Trace
- 解决始终开启Cashe的问题
- 解决out和ELF文件无法导出Hex文件的问题
- 修改ThreadX系统识别方式, 无法解析的elf文件显示错误后终止执行
- 解决BUG: 目标板截屏功能,单色屏时读的数据长度错误
3.界面
- 串口发送窗口的参数可保存
- CAN参数界面,修正参数的值域
- RTT界面参数可保存
4.RTT功能增加快捷发送面板,支持C语言转义字符
5.新增导入PC配置参数功能,支持导入界面颜色配置、Uart命令列表、Uart解码器、
  RTT命令列表、RTT解码器、CAN命令列表CAN解码器、芯片厂商列表、脱机烧录用户配置文件、
  WiFi热点列表、RTT搜索地址
6.删除 ini\rtt\RttViewer.ini 文件,配置选项集中放到 app.ini文件
7.维护界面,增加"诊断硬件"功能,主要用于远程售后

【固件】V2.21
1. 修正 pg_init() 函数的bug. 读数据到文件有异常.
2. 扩充 pg_swd() 函数, 可设置SWCLK和SWDIO电平. MM32F0010发SWBOOT解锁序列需要,
        - pg_swd("PIN_SWCLK", 1)
        - pg_swd("PIN_SWDIO", 1)
        - pg_swd("SWDIO_OUT", 1)
3. 刷新TVCC设置寄存器,方便lua程序读取
4. 调试打印FLM文件信息时,原始地址和大小和修正的地址和大小均显示出来
5. 应对LPC824, 在swd_write_word(DBG_HCSR, DBGKEY | C_DEBUGEN | C_HALT) 之后延迟10us.
6. 新增寄存器:缺省启动模式
7. 修正 pg_read16() 的bug。该bug导致GD32写选项字失败。
8. 根据CH1电压识别1拖16转接板的机制改为不识别,以菜单项为准。相关函数
   - MUL_swd_set_target_reset()
   - 打印提示信息
   - 新增pg_read_c_var() 新增 Prog16Mode 变量供lua程序使用
9. 支持1拖16模式时串口AT指令控制协议。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2.1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更新固件排除WiFi列表更新,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

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

如果非常早期的客户(第1批TOOL用户,或者固件还是V1.X),继续点击此按钮升级。

2、RTOS Trace
在2.2.0的基础上做了修正了,当前测试情况如下:

1、RTOS Trace的MDK AC5文件解析都没问题。
2、RTOS Trace的MDK AC6文件解析,暂不要使用最新的MDK5.38/5.38a带的AC6.19编译的工程,多次测试发现解析期间会中断,不知道是不是生成的调试信息有问题,待AC6.20发布后再做测试研究。其它版本AC6测试都没有问题。
3、IAR的解析暂没有发现问题,含当前最新的IAR9.3X。
4、GCC测试了STM32CubeIDE和Embedded Studio的几个版本,含当前最新版,都没有问题。

详细说明和常见错误处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41

3、RTT功能增加快捷发送面板

制作了一个案例,方便大家使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94

4、新增导入PC配置参数功能

支持导入界面颜色配置、Uart命令列表、Uart解码器、RTT命令列表、RTT解码器、CAN命令列表CAN解码器、芯片厂商列表、脱机烧录用户配置文件、WiFi热点列表、RTT搜索地址

5、脱机烧录

(1)支持1拖16模式时串口AT指令控制协议。
(2)新增英飞凌 TLE9853

(3)新增Qorvo 的PAC55xx系列,PAC52xx

(4)新增灵动 MM32L0020, MM32F0160, MM32G0140系列

(5)新增普冉PY32F002

(6)新增华大 HC32F002系列

(7)新增NXP LPC800系列

6、当前脱机烧录支持的型号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楼主可以增加对ESP32芯片的离线下载吗?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serial-flasher 这是官方github实现的flash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增加对ESP32芯片的离线下载吗?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serial-flasher 这是官方github ...

谢谢分享,我收录下。

网友:
终于发布新版了,上次反馈的问题已经修正

网友B:
TI新出的M0也支持下,看了介绍,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新出的M0也支持下,看了介绍,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好的,已经收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收录。

还有atmel的m内核,希望也添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atmel的m内核,希望也添加下

好的,已经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