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最近刚接触步进电机,有个疑问

楼主(2023-03-26):
电机小白,最近刚接触步进电机,有个疑问,比如我现在用的是57步进电机+驱动器dm542,如果我更换了另一个电机那么我之前写的驱动电机的代码是否需要修改呢?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电机的步距角不同那么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也就不同,那么就需要根据步距角重新调整脉冲数,是这样吗。

网友A:
帮顶,只玩过这种简单的步进电机,个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步进电机,根据电机脉冲要求给就对了。它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给。

STM32-V4开发板的步进电机例程,5V 4相 5线步进电机 28YBJ-4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87742&fromuid=58

网友B:
是的,实际驱动细分数=(360/步距角)* 驱动器细分数,也就是转动一圈需要给到的脉冲(无荷载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只玩过这种简单的步进电机,个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步进电机,根据电机脉冲要求给就对了。它怎么要求,我 ...

了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实际驱动细分数=(360/步距角)* 驱动器细分数,也就是转动一圈需要给到的脉冲(无荷载情况)。

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