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这种高性能MCU与主机通讯,除了SPI有没有其他更好选择?

楼主(2023-03-26):
目前使用SPI进行通信,主机完成逻辑的运算,然后利用MCU转CANFD与执行机构通讯;但是最终目的是在MCU上完成更多低延迟需求的运算,除了SPI,有没有更快更低延迟的通讯方式?主机是RK3588这类ARM控制器

网友:
1.简单用uart,速率可以跑1.5—2M
2.高速用USB CDC

网友:
FMC, LPUART,QSPI,SDIO,ETH等

网友:
接口带来的延时都可以计算的,我建议从设计方案上实现,比如带时间标签的命令。

网友:
USB或者外扩USB,串口,485,spi,fmc,can

网友:
感觉SPI应用和实现起来比较方便,速度也还可以,当然FMC速度更快,就是连线比较多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使用多核异构的CPU,例如i.mx 8m Plus,A核计算,M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