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D卡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3-03-26):
https://blog.csdn.net/qq_42900996/article/details/108106655

之前一直初始化成功后写数据返回状态1(错误),通过此文章看到begin2里还初始化了一次,我试了一下这样就能写入了,请问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楼主:
代码里第130行

楼主:
第144行在119行函数里已经初始化过了,不太理解为什么还需要再来一次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晰,用的那款芯片,那个地方又初始化了一次?

如果用ST的芯片,直接使用ST提供的HAL库SD现成驱动文件即可,以H7为例就是这个,直接调用就可以使用: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 ... tm32h743i_eval_s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晰,用的那款芯片,那个地方又初始化了一次?

如果用ST的芯片,直接使用ST提供的HAL库S ...

stm32l4系列的,第119行的MX_SDMMC1_SD_Init(void)已经调用过HAL_SD_InitCard(&hsd1)进行SD卡初始化,但是还需要在begin2里144行再初始化一次才能正常读写,请问这是为什么呢(119行MX_SDMMC1_SD_Init(void)函数内部如下)
void MX_SDMMC1_SD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DMM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DMMC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DMM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DMMC1_Init 1 */
  hsd1.Instance = SDMMC1;
  hsd1.Init.ClockEdge = SDMMC_CLOCK_EDGE_RISING;
  hsd1.Init.ClockBypass = SDMMC_CLOCK_BYPASS_DISABLE;
  hsd1.Init.ClockPowerSave = 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hsd1.Init.BusWide = SDMMC_BUS_WIDE_1B;
  hsd1.Init.HardwareFlowControl = 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
  hsd1.Init.ClockDiv = 0;
  if (HAL_SD_Init(&hsd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SD_ConfigWideBusOperation(&hsd1, SDMMC_BUS_WIDE_4B)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DMM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DMMC1_Init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