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半传输中断,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26):
#include "main.h"
  u8 DmaBuffere[2][RHEOSTAT_NOFCHANEL]={0};
extern u8 flag[2],Bufbj;

void My_DMA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3, DMA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DMA2_Stream0_IRQn;//TIM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RHEOSTAT_ADC1_DR_AD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DmaBuffere[0];//数组名表示首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RHEOSTAT_NOFCHA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DMA_IT_TCIF0);//DMA_IT_HTIF0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DMA_IT_HTIF0);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DMA_IT_TC, ENABLE);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 DMA_IT_HT,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使用DMA中断采集数据,不会容易丢失数据
{
   if (DMA2->LISR&0x20)
    {
                        DMA2->LIFCR|=0x20;
                        flag[0]=1;
                        }

                   if (DMA2->HISR&0x10)
    {
                        DMA2->HIFCR|=0x10;
                                flag[1]=1;
  }
}

哪里不对了,半进不了,

网友:
1,首先这个结构体变量一定要初始化为0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0}

2、然后DMA的时钟配置没看到。
3、然后这个是搞了个二维数组?DmaBuffere[0],地址给上没有

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楼主:
感谢 回复,第一,没问题好说——第二,不理解参考V7-019_ADC定时器触发+DMA双缓冲实现源码,没有DMA时钟呀,
第三,与中断没什么关系吧,用二维数组是编程的问题,这个也可以想办法,但是,与中断没关系吧,我上源码给看看哪里不对,
主要是,用的3300,没法在线DEBUG,
不过我想到用串口也许可以——
现在就是中断不进,DEBUG调试中,DMA1->LISR=0X30     DMA2->HISR=0X00
看您定义的代码也是对的没错,10 20
#define DMA_FLAG_HTIF0_4                    ((uint32_t)0x00000010U)
#define DMA_FLAG_TCIF0_4                    ((uint32_t)0x00000020U)

楼主:
感谢回复,第一加了,以不执行了,这可以在查,第二,不理解,DMA时钟是什么,
第三,为编程方便用了二维组,这个以后可以优化
现在问题,是DMA2->LISR中断后一直是30,不明白为什么 不是0X10
如下是源码,请帮,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回复,第一,没问题好说——第二,不理解参考V7-019_ADC定时器触发+DMA双缓冲实现源码,没有DMA时钟呀 ...

1、一定有时钟,必须开启了。
2、我没有提到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