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TK] AWTK新风系统例程

楼主(2023-03-26):
基于坛友 ou513的例程进行修改,非常感谢坛友ou513和硬汉老师的帮助!
1、修改为LCD_70_800X480为原始屏幕参数  HSYNC_W = 96;          VSYNC_W = 2;
2、开启了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配置SDRAM的MPU属性为Write through,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3、更改为AWTK触摸事件为电阻触摸(按下,抬起和移)

百度网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GgPUqEksBPxlAwlyP36UA
提取码:awtk

原帖链接:
V7版移植周立功AWTK GUI - STM32H7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之前移植过就没再玩了,AWTK上位机功能确实强大,但是相对来说参考资料还是比较少,遇到什么问题都需要慢慢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之前移植过就没再玩了,AWTK上位机功能确实强大,但是相对来说参考资料还是比较少,遇到什么 ...

是的,资料比较少,如果想研究的话,可以加入AWTK的微信官方群,里面的官方人员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

楼主:
补充:需要更正的地方,由于屏幕的lcd颜色格式选择为RGB565
相应地  lcd_impl_create函数中  应该创建RGB565格式
lcd = lcd_mem_bgr565_create_double_fb(w, h, s_framebuffers[0],s_framebuffers[1]);原来
lcd = lcd_mem_rgb565_create_double_fb(w, h, s_framebuffers[0],s_framebuffers[1]); 现在
可以提高不透明图像的绘制效率。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