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C如何判断无限位电位器旋转方向

楼主(2023-03-27):
一种无限位电位器, ad采集它的输出为2路有相差周期性的三角波, 这个有人用过吗? 请问如何判断它的转向呢.

波形如下
CW:

CW

CW

CCW:

CCW

CCW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测试后,正向和反向的区别是什么,

如果是正负相位差区别的话

直接施密特触发器处理下,然后定时器捕获应该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测试后,正向和反向的区别是什么,

如果是正负相位差区别的话

上图就有正反转的示波器波形, 是属于正负相差关系, 但你说的用施密特触发器处理我不太理解.

网友B:
判断电压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应该可行, 没必要有相差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就有正反转的示波器波形, 是属于正负相差关系, 但你说的用施密特触发器处理我不太理解.

施密特触发器也有简单的滤波作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275&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判断电压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应该可行, 没必要有相差也可以吧

对,我觉得求个谁前谁后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利用电压求前后,算出增长方向和步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