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能否直接通过keil烧录bin文件

楼主(2023-03-27):
如题。

在网上搜索发现只有hex文件的,应该是无法直接烧录bin文件吧

网友:
貌似不行。

网友:
其实可以,就是有点复杂
新建个工程,用分散加载文件,把bin文件放在FLASH的起始地址即可

网友:
可以使用st的官方烧录软件。 STM32CubeProgrammer